可调振幅振荡器

楼主(2007-02-12):
不知那位高手能介绍一种振幅由直流电压控制(线性关系)的正弦波振荡器的设计及应用。最好用通用运放或数字电路构成

网友A:
产生正弦波是比较麻烦的事

要求频率连续可调就更麻烦。
数字的方法,叫DDS,数字直接合成,比较贵。
通用运放产生正弦波,常用文氏电桥。
振幅要求由电压控制,这与产生什么信号无关,方波三角波正弦波是一样的,都只能产生一定幅度信号后再衰减。但要保证波形不失真,目前来看只能用数字电位器,其它方法在幅度较大时失真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