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放大的心急问题////

楼主(2007-02-13):
在该图中,b点音频信号有的,但到了A点就没有了,请问大家 怎么回事?
电源是5V,单电源供电...

网友A:
输出①脚有信号就行

正常时,A点等效信号源阻抗太高(约10k),有些电压表可能不适应。

更重要的是,上面10k电阻对地要串一隔直流电容,否则电路会因没有合适直流偏置而无法工作。

楼主:
10k电阻对地要串一隔直流电容---->那一个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