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2-13):
在图中,反向端就是没有波形(输入1K的正弦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EWB5.12中仿真.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本来信号就很小,理论上为零

楼主:
jasonell,那该怎么办?

还有假如把470K短路掉,信号还是有的。。。。

网友B:
串一个电容就行了

楼主:
tuwen ,谢谢,我试一试

楼主:
tuwen ,好了

但为什么加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B: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

你算算直流工作点:正输入端是2.5V,如果负输入端也等于2.5V,输出端就需要有2.5*(470+10)/10=120V,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放大47倍啊,而且已经是双电压供电,没必要将正端抬到2.5V

放大47倍啊,而且已经是双电压供电,没必要将正端抬到2.5V了。

网友D:
还是老毛病。。。

呵呵,“地”的阻抗太大了。必须并电容且换小电阻

网友E: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啊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用于小交流信号的放大

用于小交流信号的放大,好像在测量有用;

网友G:
用了双电源,加正偏置干什么?

另:输入的电容极性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