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滤波的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02-13):
电路是检测中心频率为1M的毫伏级信号
在两级放大电路中加LC滤波电路,请问与前后级的阻抗怎么匹配????比如LC滤波电路的特征阻抗是100欧,前级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是70欧,后级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100欧
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是说,

滤波器本身的输入、输出阻抗是按100欧设计的,与后级的100欧匹配了,但是与前级的输出阻抗70欧不匹配?
其他条件是什么?比如1MHz上的带宽要多少?
我今天没空答复了。

网友B:
一台示波器,一堆元器件___试

一台示波器,一堆元器件___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