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音频控制开关电路

楼主(2007-02-14):
VCD作为音源,音源信号分两路:一路去功放:一路去控制电路.
要求:
1    两者干扰减至最小
2    控制电路用继电器,有音频信号时继电器吸合,无则反之;
3    音乐间隙继电器仍吸合:

网友A:
直接用一般的继电器实现也可以。

要挑的话可以找专用的继电器,不过贵得多。

网友B:
用缓冲放大器分离即可

开关不宜用继电器,否则会有切换冲击,用模拟开关或数字电位器最合适,而且可以实现“淡入淡出”的效果,不会有令人厌烦的冲击噪音。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说你控制电路是如何做的

网友C:
用电子开关

放大器加三极管驱动功放电路如何!

网友:
楼主,你那控制电路是怎么做的,能否说说呢?

网友D:
冲击噪音的防止

信号经过两串连的电容到功放,两电容的中间接个电阻到地,控制触点并联在电阻上。

网友:
请问,awey

像楼主说那样的功能要怎么样的电路才能实现,就一个运放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