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油水界面的位置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楼主(2007-02-27):
我们有一控制项目,需要检测油水界面的位置变化(范围<40CM),现考虑在油水界面的浮球上装磁钢,通过磁传感器来检测油水界面的位置,这种方案的缺点是浮球有可能卡在导轴上。还考虑过用电极的方法,浸在水中导通(30-50K欧),浸在油中不导通,但是又但心在汽油中浸泡电极会不会有安全问题?测量电流要小于多少(测量电压:DC24V)?不知现行工业控制中常用什么方法?请高人指教?谢谢!qq:384647121

网友A:
测压力可否?

网友B:
应当说明测量环境

如容器面积,流体是稳定的还是有激流性质的,水是什么水,有腐蚀性吗?

网友C:
我来说说!

如果用电极方法,担心安全问题的话。我想,可以在装油装置底部接一个连通器,连通器一头接装油装置,另一头装一些水,然后电极放在水的那一头,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