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AX125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小弟最近被MAX125搞的头昏脑胀,MAX125的测量通道悬空的时候测出来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值啊?我的全是8192。。。我也加测试电压试过,测出的数据不准确,用示波器观察,读线、写线、片选、INT都对。。大家用过的指导一下啊,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引脚坏了?查查是否有电流灌出

楼主:
楼上的大哥能否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A:
可能。。。

芯片内部,模拟输入引脚与vcc之间的绝缘层被击穿了,以致浮空时读数为满量程。可以外接一10k电阻到地,看看上面电压是多少,如果不是零,则证实上述猜测。

楼主:
..

我测了,电压为0。。不是这个问题。。。
还是谢谢楼上的大哥,我又知道了一点新东西

网友A:
AGND和DGND共起来了吗?

楼主:
没有共起来

网友A:
必须共起来!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08-12-28):
怎么解决的

逆势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你的关于MAX125读数据错误的帖子,我现在也遇上了这个问题,又有所不同,我的问题是中断执行的时候(我把断点设在读数据之后的指令上),数据读基本正确,但是全速执行的时候根本就不对,读出来的数都是8192。麻烦问一下,你当时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本人是DSP2407与max125相连,数据总线经过5V和3.3V转换。控制总线直接使用DSP的控制线,还望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