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机问题

楼主(2007-02-27):
(无正文)

楼主:
发表下意见吧

谁做过相关项目的可以讨论下啊 !

楼主:
讨论下啊

没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吗?讨论下啊,得到好处的不一定是我一个吧!

网友A(2019-10-10):
24V直流电机,采用IRF250不太合适啊,
IRF250耐压很高,通常耐压高的管子内阻也大。

网友B:
直流刹车, 阻抗越小, 刹车越厉害吧。 不过会不会烧毁管子,甚至电机,未可说哦。
还要看看外面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C:
反接
并判断电流和速度
就是反接后控制电流小于2Ie,并在转速为零的时候停止这个过程,这么做是不是最快的?

网友D:
用H桥,反接制动,这是最牛的制动了,再要好的直流电机制动方案就没了。
转动H桥输出正,停止、制动输出负,然后根据检测的速度为0时候,H桥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