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小电容

楼主(2007-02-27):
有朋友问我10e-18F的电容如何测量,当时就蒙拉。
一般pF级的还可能考虑,而10e-6 pF,也太小了,
可能随随便便一根IC里面的导线寄生电容可能就有这个量级吧。

网友A:
可能会用到一堆令人头晕的东东……关注一下

网友B:
e

间接的理论上是能测的,
不过实际中精度是问题.

网友C:
首先问你怎么用线接出来测这个电容吧

随便两根短线都有这么大的电容值了
个人推荐使用4根线两两差分的方法
其中两根接电容,另外两根什么都不接
两对线形状一样!
然后使用IV测量仪器,如果你有Keithley的6430估计能有戏
没有自己搭,嘿嘿!

网友D:
不知道有什么应用

一个SMD焊盘的分布电容就有零点几个pf,可想1e-5pf的大小了。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想象测量系统的稳定度、分辨率应该在高一个数量级以上。也就是说稳定度和分辨率要达到能分辨<1e-6pf引起的变化。

如果把被测物作为恒温晶振谐振器的一部分,也放置在恒温、无振动等稳定的环境里,根据晶振频率的变化,再加上定标,就有可能测出该小电容。

恒温晶振的长期稳定度<1e-6和短期稳定度<1e-9是不难达到的,而测量一般是个短期的行为。

例如,一个足够稳定的10MHz晶振,其等效电感为22uh,谐振电容为11.513771pf。当谐振电容增加1e-5pf后,频率变化量为-4.34Hz,频率的相对变化为-4.34e-7。当然,频率计也要可信。

(纠错:1e-17pf电容改为1e-5pf)

网友E:
楼上的高,

网友D:
jasonell,

我这也就是纸上谈兵而已,要实现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