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案测量1-2A的直流电流可行么?

楼主(2007-02-28):
请问1-2A的电流测量用电阻检测没有问题吧?根据下图的电路,仿真结果还行,但不知实际电路中需要注意什么?采样电阻用的是0.5

网友A:
R6是工作负载吗?它可是 300W 功率呀。

网友B:
差分放大器放大电阻怎么都选那么大

只是放大10倍,R2,R4用1M的电阻会有较大的热噪声。

楼主:
re

re是负载,根据实际电流仿真是用160ohm的电阻代替。
之所以用R2,R4用100K,和1M是想减少R2对测量电流的分流。替换成10K,100K结果也可以,但1K,10K的偏差就有点大。

网友C:
6楼的10100K是好的选择

网友D:
这样的高端检流

做不了,哪个OP能承受接近300V的共模电压?

共模不得大于VCC

楼主:
谢谢几位的建议

rt,这个方案我还没有做过实验,不过楼上说的共模电压过高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此电路是用来测电流的,源端的地,与后面测量电路中运放的地不是同一个(上图画的不对,但仿真能通过),因此那个高压对运放是没有影响的吧?改天拿几个直流电源串起来试试

网友E:
晕倒~~~ 不知仿真是这么过的?

楼主:
awey有什么建议,请指点

网友E:
用R6来检测电流

楼主:
我是用R5检测电流的,R6只是假想的负载,你是指仿真时R6上功率太大了?仿真的电阻模型里面并有对功率进行限制吧?

网友F:
采样电阻的地应该接放大器的地

不要让放大器输入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