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极跟随器接小电阻时负侧输出怎么会被截断?

楼主(2007-03-02):
(无正文)

楼主:
用orcad仿真波形

网友A:
理由很简单

跟随器的直流负载和交流负载不同,直流是R4,交流是R4R5并联。
要使工作范围对称,可以调整一下直流工作点,静态时三极管基极电位稍高于7.5V。

楼主:
可是并联了为什么就不行呢?其中的原因能帮我分析下么?

可是并联了为什么就不行呢?其中的原因能帮我分析下么?

网友B:
自己去画出C2的充放电回路,你就明白了

网友A:
xwj 说得对

另有一个方法,可能更好一些:
在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图上分别画出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分析其输出幅度。
因为楼主已经将三极管运用到饱和与截止,属于大信号工作,所以用特性曲线作图是比较准确的方法。

网友C:
这种现象叫做削底或触底吧

对应的还有削顶。
-------
原因有二:
1 直流偏置不当,这是主要原因。削底时属于静态电平偏低,简单的方法是加大射极电阻。反之,削顶时要减小该电阻。
2 信号幅度过大。事先应当做好评估。

楼主:
??

C2对这个现象有什么影响?
另外,调整工作点改变射极电阻有用吗?

楼主:
??

我把电压加大到12V,为什么正侧输出并没有截断,而且基极电流越来越小,如下图所示。

楼主:
哪位能帮忙解释下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