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用支路电流分析法时,怎么分析电路一共有多少条支

楼主(2007-03-02):
小弟自学电子的基础知识,在课程中,遇到一些不懂的地方,特向大伙请教,谢谢您的帮忙!!!
问题: 如下图,教材上说该电路一共有6条支路,请问,这6条支路是哪6条,根据什么来确定是6条支路呢?谢谢您的解答!!!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174328498.jpg

楼主:
还有一个小问题,望高手指点?

下面的为什么是7条支路呢?谢谢!!!!!!!!!

网友A:
自学初期怎么弄这么复杂的习题

楼主:
呵呵,生活所迫啊~~~

网友B:
这复杂吗。。。

只要能画一圈的就是一支路吗。第一个我怎么数也是5个啊。。。

其实网孔电流法也就是支路的欧姆定律,随你怎么列了

网友C:
第一个图是6个啊

电压源->a->d->c
a->d->b->a
b->d->c->b
电压源->a->d->c
电压源->a->b->d->c
电压源->a->d->b->c

网友B:
楼上的做游戏呢

你的1,4好象一样。。。而且这样分析很不方便

电压源-a-c
电压源-a-d-c
b-d-a-b
c-d-b-c
c-d-a-c

5个方程就能解出所有参数了。

楼主:
更感激你回答的是二楼的那个图,为什么会有7条支路?

可以具体说出二楼的电路图共有哪7条支路吗? 谢谢~~~

网友C:
昨晚太晚了昏了头

第四个应该是
电压源->a->b->c
前面说的电压源改成电压源正级这样比较好看把
他问的是之路当然列完所有的支路了,用支路电流法算当然是列支路数-1条了

网友C:
数圈圈吧,图画得不好,没办法~~~

楼主:
谢谢"反孔精英"的回答.

但是,可以烦你些许时间,讲解一下你确定它之所以是支路的依据是什么吗?为什么像黄笔的那条之类的路线不是呢?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非常感谢"反孔"画的圈圈!

通过圈圈,我已经明白你所指的7条支路,可是,你当时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支路的呢?

楼主:
大家路过的话,可以留个言答复一下吗?呵呵~~~

网友D:
是不这原因

是因为黄笔的那个重复了吧

黄的减去最上面的那个就可以得出一个已经有的

就象3个方程一化简就剩了2个

网友E:
呵呵

一个元件算一条支路,你看看有多少元件?
支路就是从某一点连接到另外一点之间的含有元件的通路。

网友E:
注意:元件也包括电流源和电压源

不含元件的通路不叫支路,其电位还是和起点一样,因此电位上仍然是原来的点。
把不同的两点直接连接起来,称为短路。
把应该相连而没有连接起来的通路,称为断路。

网友F:
是不是这意思

第一个图,I1,I2,I3,I4,IA,IE,是不是6个?图上已经标的很明确了。
第二个图,I的标号看不清,道理一样。要注意的是下面哪两个看着像两个节点的点其实是一个节点。因为之间没电路元件。
我查了一下定义。
三个或三个以上电路元件的连接点成为节点
连接两个节点之间的通路称为支路。
你就按定义死抠,也能数出来。
试着悟一下。

网友E:
楼上说的也对

除了平衡或等比支路,一般支路两端的电压是不相等的。
支路连接的点就是节点。
首尾相接的最少支路构成网孔。
如果把两个以上的节点短路,则这些节点会变成一个节点。

网友E:
注意:

支路不一定仅仅由一个元件构成,也可能有好几个元件串联构成,这时它们还是构成一条支路。
如果有元件并联,那么有几个并联的元件,就有几个支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非常感谢!!!

多谢大家的解答,我明白是根据什么来得来7条支路了,但我是根据支路的电流是总电流的一小部分这个根据来确定是7条支路的.不是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对了,还有一点,前面wzf3151兄的解答中,又让我在明白中有了一点糊涂,

wzf3151兄是这样说的:

三个或三个以上电路元件的连接点成为节点
连接两个节点之间的通路称为支路。
你就按定义死抠,也能数出来。

可是,我死抠确怎么也抠不出来,幸亏不是内急,汗~~~~~~
照这个定义,a 点 到 c点的支路,都有5条了,那再加上a节点到b节点, a节点到d节点 等的支路,岂不是不止7条了.

题外话,大家可以推荐一本比较经典的模拟电路的书吗?就像C语言就看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一样,我该看哪一本书呢?这样的话,也不劳大家花这么多时间来解答问题,呵呵,谢谢了.

楼主:
谢谢wzf3151兄的解答.

照wzf3151兄的解答,那你可以帮忙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电路图的支路是多少吗?我按照wzf3151兄的讲解,及自己的悟性,得出是4条(红色的三条加蓝色的一条)而不是3条,对吗?

请看图:

网友E:
你的理解也没错

这是判断的范畴问题。
wzf3151说的是基本支路,也就是只含有一个元件的支路。
你说的是复合支路,也就是含有多个元件的支路。

支路电流分析法使用的是基本支路,即一个节点有几个元件相连,就有几个支路。

网友F:
5tiao

我数了5条,包含电源所在支路

楼主:
太谢谢"东方未明"和"wzf3151"兄了... ^_^

根据"wzf3151 "老师的指导及我的小小悟性,

根据:
1. 总电流所在路本身就是一条支路,
2. 通过同一电流的电路为支路

两点,以及 "wzf3151兄"的答案,我再一次画出了这个电路图的支路,同时,按照"wzf3151兄"的教导,画支路的时候没有再画圈圈了,呵呵...

如下,绿笔的5条,就是下面电路图的支路.再次感谢你们的指导... :)

网友C:
我先前的回答全错了,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我先前的回答全错了,在这里向大家道歉,支路的定义就是东方未明说的很明白了,先前我回答的是回路的个数.
对于节点的定义,有些书说的不大相同,有的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电路元件的连接点成为节点,有的书是定义为两个支路的连接点就可以看成为节点,2个支路的节点实际上在分析电路的时候没什么意义

楼主:
呵呵,总算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改天买本书看吧,这样不是办法... 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G(2013-04-27):
10楼的是回路吧?那是支路么?

网友G:
没看后面28楼的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G:
要知道电源可不是常常都只有一个,那要是2个。那怎么分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