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运放用单电源供电时如何调零?

楼主(2007-03-02):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隔直后下拉到地

网友B:
对直流信号,调不到0,除非用虚“地”

楼主:
怎么个虚地法?

awey,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C:
运算放大器是根据误差电压工作的,不可能让误差为0

否则就失去了运算的根据。其原理和锁相环的相差不能为0而频率误差却可以为0相类似。

实际上,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有限,也决定了它不能为0。

网友D:
可以调零

最重要的方法是用电阻分压给放大器的同相端(在双电源供电时通常接地)供1/2 Vcc电压,此时Vo的直流电平约在1/2Vcc,此时在Vo输出端加一个隔直电容,电容之后的信号就是和双电源工作时的信号一样,没有被砍掉负半周了。前提:放大器输入端也应该有输入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