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中的“地”问题

楼主(2007-03-07):
我要设计的是用单片机检测模拟信号,为避免互相影响,要把两个部分完全分开,所以不能共用一个地,问一下应该怎么设计??
(有人说板子要有好几个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难道地还不一样吗???)

网友A:
布一个地就ok,但是分数字,模拟小电流,大功率等几部分

楼主:
补充

就是数字部分地的,,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感激ING

网友B:
完全分开就要做电气隔离

不然怎么能做到?

较好的分离方法应该是象植树一样,一种电路用一叉地线,然后汇聚到一点---所谓一点接地。

但实际中各一路间还是有干扰的。如何在布局上适当安排,视具体情况了。

网友C:
就是你设计电路时......

就是你设计电路时你遇到的AGND和DGND都要分开,AGND全都连在一起,DGND连在一起。到最后,比如输出口端,把他们接在一起就行了。设计的时候AGND和DGND千万不要混接,否则会有很强的干扰的。尽量在设计时把空于的部分设计成地线。但是同时不要让地线在电路板上够成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