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源滤波器对信号衰减情况如何?

楼主(2007-03-08):
需要获取微弱信号,但它受50hz干扰严重,于是接入两个一阶有源RC滤波器,50hz干扰基本可以滤除,可是同时有效信号也被衰减得很严重。请大虾指教,不知这个问题是这种滤波器本身的缺陷引起还是由于电路其他的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
附滤波器电路图如下

网友A:
50hz?

用的市电?最好用电池,无电源交流干扰。

最好在信号输入级加入一级低噪放,提高信噪比,然后再滤波。

信号很微弱,通过滤波器再衰减一部分,当然就很小了。

关键是在滤波前就要提高信号电平。

另外滤波器的通频带与信号频率是否很好的符合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B:
你的滤波器是不是有源滤波器?

还有op37好像不能接成跟随的方式。

楼主:
回东方

恩,谢谢东方,我在滤波之前是用AD8627将信号进行了放大,具体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可以到达10V,但是有较严重的50HZ干扰,于是在AD8627后接电压跟随器,再接的滤波器,对50HZ的滤除效果还可以,但同时将有效直流信号衰减较严重。
所以在想是不是这个滤波器本身就有这样的问题?还是可能电路其他方面引起的,做过类似工作的大虾指点一下吧。:)

楼主:
回mryyh

谢谢mryyh,呵呵,这个滤波电路我是根据一个别人设计滤波器的软件设计的,这是第一次捣鼓这个东西,很迷茫。。。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有没有传感器或者信号源到放大器的电路图

网友C:
你的滤波器截至频率太低了吧?

一阶滤波器的品质不好,用二阶的或者更高的。

楼主:
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输入的是由光敏二极管转换得来的直流信号。
其滤波器前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楼主:
电路图中运放的供电电压是用的正负12v,不是正负5v

网友D:
楼主最好先说说

“输入的是由光敏二极管转换得来的直流信号”
这个信号不可能是直流,从开天辟地到世界末日才是直流,这个信号变化有多快?幅度多大?光敏二极管输出阻抗多少?距离多远?否则不大好给你出主意。
另外,既然是光敏二极管,其输出中的50Hz成分未必是干扰,白炽灯或日光灯照在光电器件上就会产生50Hz或100Hz成分。

网友E:
要用陷波器,或软件滤波

50Hz可以由光敏器件和空间辐射进入电路。

网友F:
请问跟随器需要调零么 ?

???

楼主:
恩,我把op37的偏置漂移电阻调零后,就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F:
奇怪

为什么呢 ?原理是什么呢 ?

网友G(2011-02-17):
仍然没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