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继电器,6V直流供电,用电池供电

楼主(2007-03-08):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池?如果是纽扣电池一类的东东,最好用

固态继电器,或者MOS管(如果不用隔离)。

网友B:
连关键的触点容量要求都不说?

还有电池供电要考虑耗电。

网友C(2007-04-07):
GRT508,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D:
.

一定要6V吗?我这5V和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