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救有关运放振荡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各位高手我前几天作了一个负反馈运放和滤波的板子.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总是有一定频率的在正弦波信号,而运放的输出端有时有有时没有,我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给各指导;谢谢~~~~!!!

网友A:
相位补偿、调节

网友B:
运放电源到地的旁路电容

是否联线太长?

楼主:
连线很短!我想问与时俱进所讲的相位补偿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C:
回复。

最好有电路图帮助分析。

网友A:
回liyanfang :并联rc实现

网友D:
~~~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吧,还有你确定那是标准的正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