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的问题

楼主(2007-03-08):
请叫:我现在要采样一个信号(直流),示波器看有很多杂波,电阻电容RC滤波,不知道参数怎么选择,平时一般是随机选择参数,接上去试试,请教高手做这类问题时,一般怎么搞的/?谢谢
另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滤波方法呢?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制作有源滤波器,效果好些。方法可以参见模拟电子技术课本的信号处理部分,讲的很好的,看看例题就知道怎么设计了,还可以用FILTERLAB软件设计滤波器,用上去比叫方便,不过我没实际使用过它设计的电路。可一下载的

网友B:
看《电工学》、《电工原理》等

楼主:
继续请教:

请问:我采样的是直流信号,拌着很多杂波,这种滤波推荐什么电路呢?

楼主:
怎么没人来说说啊~~

网友C:
低通,具体频率看你的信号和杂波的 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