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求指教,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07-03-09):
请教一下,象电表之类的断电后,电池怎样达到无缝连接的。我这边交流断电后,总是要重启一下设备,就是说交流断电后,电池供电总是会慢一拍,大家有什么好方案吗?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交流适配器输出电压

是直流还是交流,电压多大?

如果是直流且接近于电池电压,则可以直接在电池和电源端正向接入一个二极管。

如果是交流电压,那就比较麻烦,首先要将电池电压通过逆变器转换成正弦交流电,然后通过变压器变压成工作电压,再连接到电源端。

楼主:
回 东方未明

电表一般都是2个板,一个底板,一个顶板,底板有电源设计,采集的是交流的,提供给顶板不同大小的直流电压。

手头目前的产品以前没有加电池,停电了就停电了,现在想加上电池,让它停电了也能通信,试着用继电器做了下,停电后是可以自动转换到电池,有电时也可以给电池充电,但是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总是有延时,试着加了个电容,情况也没有改变,后来才发现继电器里面有电感,本身就存在延时的问题,理论来说可以并联电容把电感给等效成纯电阻,但实际感觉不可行。

加二极管,我试一下

网友B:
可否用半导体代替机械开关(继电器)?

这玩意应该是UPS 的思路。

楼主:
谢谢建议啊

我用了2个二极管,但是电压下降了0.3V,而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比较苛刻,就工作不起来了。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为啥用两个二极管,先用一个试试,最好是肖特基管

再不行的话用电压稍微高点的电池,多串几个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