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传输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9):
用一下电路(232电平转换电路)对两个机器进行机对机升级,低速传输时(100kbps)OK。
但是传输速度为480Kbps时失败。请教是否为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导致?

网友A:
负压都没有,居然能通信?

网友B:
取决于接收端用的什么收发器

MAXIM有时候会做成TTL兼容模式。

另外楼主不会吝啬到连4块钱的MAX202都舍不得吧。

楼主:
RE-232传输问题请教

通讯就是用线将一个机器(主机)的TXD、RXD连到另一个机器(从机)的RXD、TXD.软件侦测,当TXD发送码后从机确认接收开始通讯。
请教是否为电路问题,在高速时通讯失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