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输入过电压问题

楼主(2007-03-10):
运放电源电压是5V,运放输入引脚上串联10k电阻后加10V电压,运放会否损坏?
运放引脚输入电压范围是-0.5V~+5.5V。

网友A:
我觉得不行,理论根据嘛……

楼主:
如果

如果运放输入脚有上下拉箝位二极管(输入电压范围是电源电压+-0.5V挺象二极管压降的),那么串电阻限流后运放应不损坏。
但现在没有运放的内部电路图。
我用的运放型号是OPA350

网友B(2013-04-28):
实践出真知。求实验!

网友C:
坐等实验真相

网友D:
信号输入+电阻限流+对电源和地的二极管+运放输入管脚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