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增益选择电路

楼主(2007-03-15):
本有三级运放,用于测距,近距时会出现信号饱和,所以要用到增益选择电路,请问各位有没有比较经典的???谢谢了

网友A:
要省事,有可编程运放,可以控制增益

要少花钱,用个模拟开关控制,可以做成衰减方式,也可以做成控制反馈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