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源该怎么做啊?

楼主(2007-03-15):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提供工作电源,同时太阳能电池还给锂离子电池充电,当太阳能电池不能让系统正常工作时,接通锂离子电池为系统提供工作电压,系统的工作电压要24V,请问各位有办法实现吗?
请问这个电源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在线浮充方式不行吗?

网友B:
即“浮充”式

需要知道3方面有关数据:太阳电池参数、锂电池参数以及工作部技术要求。

楼主:
谢谢回复

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太阳电池和锂电池就没买,这个系统的工作电压需要DC24V,工作电流1A。
请问这个太阳电池参数、锂电池参数怎样选择才合理?
请推荐一方案,谢谢!

网友B:
到这儿看吧

http://bbs.solar-pv.cn/
相关链接:http://bbs.solar-p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