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零电路

楼主(2007-03-15):
   请问下面两个图哪个的调零电路好一点,第一个图是减法电路调零,第二个图是开关调零,输入接放大电路的输出,都按下开关后调零,第二幅图的充电电容该选多大的阿?

楼主:
出问题了

   multisim仿真时,第二个电路图输入以直流电压代替,当开关没按时为什么输出都是kv级的阿?

网友A:
用双电源

楼主:
是哪个图阿

  哪个图用双电源呢,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