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疑惑

楼主(2007-03-16):
这是 gjhdiy发的电路,我想问问:

电话线经过整流桥后的那个入口电路:R1, Q1, Q2, R4, 9014, R17这个电路组成的功能是电流源的功能吧,有何作用,可以去掉吗?

摘挂机控制信号是单片机提供的,何时需要控制呢?拨号的时候?

哪位能给解释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是用“摘挂机控制”信号控制的电源开关,不是电流源。

楼主:
我想问问为什么需要这个,不需要可以吗?

那“摘挂机控制”信号由单片机控制的,那单片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摘机挂机呢?(这个是插璜控制的)

网友B:
R1, Q1, Q2, R4, 9014, R17这个电路组成的功能是电压源,这是简单的晶体管稳压电路

楼主:
稳压为什么需要“摘挂机控制”信号呢?

楼主:
再顶,希望有人看看

楼主:
再顶,不能沉了

网友C:
不是稳压电路的..

  不是稳压电路的,是一个电子开关

网友D:
不是稳压电路,是一个电子开关

稳压电路就无法传送信号了。
不能去掉,去掉后,电话将一直处于摘机状态。

楼主:
谢谢回复

jwwhy,awey,谢谢你们的回复。

能详细说说功能吗,我发现把这个电路去掉,1管脚的电压只有4V,不知道这个电路有什么影响。

其实,摘机后,我就想让电话处于摘机状态啊。

网友D:
如果是纯手工摘挂机的,当然可以省掉

如果需要电子方式摘挂机的,就不能省。
电压4V说明电路的负载过重。(LED才串1K的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awey的回复

电路负载过重,哪儿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