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电感线圈的同名端?

楼主(2007-03-16):
(无正文)

网友A:
同名端就是极性相同的端

例如两个线圈,端子分别是12和34,如果从1到2是顺时针绕制,从3到4也是顺时针绕制,那么1和3是同名端,2和4是同名端.

用指针式电压表可以判断出来。把1接电池负极,2接到电池的正极上,在接上的一瞬间,
如果3脚负,4脚正,那么可以判断出1和3是同名端. 在断开电源时,产生的感应电压方向刚好相反。

楼主:
多谢,现在没有这种电压表,有LCR和信号发生器,可以怎么

网友B:
不知道LCR是什么东西

猜测是万用电桥。
如果是的话,两个绕组同向串联(首尾相接),其电感量大于任一绕组单独测量时的电感量,反向串联则电感量小于单独测量时电感量较大的那个。注意不是简单地相加或相减。

网友C:
有lcr 还搞不定这个,把lcr 卖了吧。

楼主:
已经搞定,刚买回来,不会用,看着说明书弄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