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和特性阻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阻抗”是指两端(源/负载)网络的U/I特性值

“特性阻抗”是指四端(传输)网络的适配特性。

网友B:
~`````

在传输线理论中看到过~~~~~~

一般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的表达式为:

z={(R+jwL)/(G+jwC)} 的1/2次方

~~~~~~~~

网友C:
我一直这样以为

阻抗:特定信号激励下所显示的特性。
阻抗特性:选定的系列信号激励下所显示的特性。

有的阻抗和阻抗特性体现为有源性质或分布参数性质。

网友D:
参考资料

网友B:
en~~~~~~

根据传输线理论~~~阻抗匹配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1,无反射匹配:在微波,射频中很重要~~~~~~Zout=Zl

2,共轭匹配:Zout与Zl为共轭复数~~~

注意:无反射匹配与共轭匹配是不一样的,只有信号源内阻,负载阻抗与传输线特性阻抗都相等且都为纯电阻的情况下才能同时实现无反射匹配与共轭匹配~~~~~~~~

网友E:
阻抗是针对低频电信号特性的定义,

特性阻抗是针对微波传递特性来说的.

网友F:
这是个需要高度概括、定义性的问题

我记不起见过这样的定义没有,也归纳不好(指特性阻抗)。估计楼主提这个问题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是能说出思考的内容,讨论可能会深入一些。

尤新亮:“特性阻抗”是指四端(传输)网络的适配特性。
是高概括度的说法,要是能举例说明“适配特性”就好了。

有谁知道,在电阻抗中,除了传输线的“特性阻抗”,还有哪些称特性阻抗,比如网络的,包括两端口以上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