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跨导放大器和电压放大器的补偿问题

楼主(2007-03-18):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啊?谢谢

网友A(2009-04-03):
迟来的回复。呵呵

前者是用来电流变电压的,输入的是电流信号,输出为电压信号,故输出比输入就是电压比电流了,由于不是同一个导体的电流和电压,所以叫跨导。
后者,我可以理解为放大器的电压偏置吧?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虚短而作的额外的工作,使得当输入电压信号为零时,输出也为零。
以上是我的理解。感觉这个BBS踊跃发言的人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