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限压充电回路

楼主(2007-03-25):
如图所示电路能否达到电池充电电压达到一定值时不再充电?
从而达到限压保护电池的目的。防充爆电池。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重传图片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重传图片

乍就传不上呢

楼主:
再传图片

??

楼主:
不知道乍的,就是传不成功!

现只好改传RAR文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583935730.rar

网友A:
服务器有点问题,传的图片不行.换个地方上传吧

网友B:
不行

NMOS的SD画反了,即使没画反,输出电压为Vg-Vth,会很低的,
图中充电限流都没有。如果电池是锂电池,就整个方案都是错的。

楼主:
NMOS的SD是反了,电池是镍氢电池。

原来是只是全波整流后就与电池的,为了防长时间充电会充爆电池所以就加了个“防爆防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