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达林顿复合管泄漏电阻问题

楼主(2007-03-25):
使用BU2508AX组成3级复合管,查2508资料显示,Ices 为1mA,取放大倍数为13,得Icbo为0.077mA,如按上述资料计算泄漏电阻,则应为0.464K,既464ohm,似乎不正确,请帮忙指出错误。。。

网友A:
没有“泄漏电阻”之说

楼主:
R1即为泄漏电阻

图中的R1即为泄漏电阻或泄放电阻

楼主:
怎么发不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620123101.gif

网友B:
泄放电阻有什么用?

泄放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消除Icbo影响

消除前级Iceo和自身的Icbo对电路的影响。
我也只知道这么多,第一帖中的Ices用错了,正确的应该用Iceo进行计算,但2508AX的数据手册上找不到Iceo和Icbo,在其同类型管子BU2508DF中有Icbo一项,是1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