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法定计量单位中“升”的符号问题

楼主(2007-03-2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注释,大写字母L为通常使用的符号,而小写字母l为备用符号。那么,请问,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使用L,什么时候使用l最合适呢?请教大家了。
------------------------------

  5.升的符号中,小写字母l为备用符号。

网友A:
以避免l与数字1相混

国家标准规定l是L(升)的备用符号,因此一般情况下应写为L和mL,不应写为l和ml,以避免l与数字1相混。
引自:
土壤肥料学科中的量和单位
3.土肥学科使用单位时易犯的错误及改正

南春波

楼主:
谢谢,这么说不要l不就成了?

好象手写的时候,人们多用l。

我看别人的文件发现,单独让L在/后面时,总是用L而不用l,如0.1mg/L不会写成0.1mg/l,但如果是ml就不同了,如0.1mg/ml又很正常。

我是看到这种差异时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看了你的帖子,我突然想到这个差异,非常感谢!!

不知道还有什么说法没有?

楼主:
找到答案了,可以睡觉了!

升的符号在单独使用时大写(L),与词头组合时用小写,如ml, μl等。

计量单位
参照 1991年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和1989年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医学法定计量单位换算词典》。
国际制基本单位及辅助单位
表 1 国际制基本单位及辅助单位

量的名称

单 位 名 称

国际符号

中文符号

主要单位

长度

米

metre

米

质量 *

千克(公斤)

kilogram

kg

千克

时间

秒

second

秒

电流

安培

ampere

安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kelvin

开

物质的量

摩尔

mole

mol

摩

发光强度

坎德拉

candela

cd

坎

辅助单位

平面角

弧度

radian

rad

弧度

立体角

球面度

steradian

sr

球面度

*质量通常称为重量

表 2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国际符号

中文符号

其他表示式例

频率

赫兹 hertz

Hz

赫

s -1

力,重力

牛顿 newton

牛

Kg·m/s 2

压力,压强,应力

帕斯卡 pascal

Pa

帕

N/m 2

能量,功,热

焦耳 joule

焦

N·m

功率,辐射通量

瓦特 wart

瓦

J/s

电荷量

库伦 coulumb

库

A·s

电位,电压,电动势

伏特 volt

伏

W/A

电容

法拉 farad

法

C/V

电阻

欧姆 ohm

Ω

欧

V/A

电导

西门子 siemens

西

A/V

磁通量

韦伯 weber

Wb

韦

V·s

磁通量密度
磁感应强度

特斯拉 tesla

特

Wb/m

电感

亨利 henry

亨

Wb/A

摄氏温度

摄氏度 degree Celsius

℃

摄氏度 *

光通量

流明 lumen

lm

流

cd·sr

光照度

勒克斯 lux

lx

勒

Lm/m 2

放射性活度

贝可勒尔 becquerel

Bq

贝可

s -1

吸收剂量

戈瑞 gray

Gy

戈

J/kg

剂量当量

希沃特 sievert

Sv

希

J/kg

  注: *1 ℃ =1K
表 3 国际制词头

因数

词头名称

国际符号

中文符号

因数

词头名称

国际符号

中文符号

10 18

艾可萨 exa

艾

10 -1

分 deci

分

10 15

拍它 peta

拍

10 -2

厘 centi

厘

10 12

太拉 tera

太

10 -3

毫 milli

毫

10 9

吉咖 giga

吉

10 -6

微 micro

μ

微

10 6

兆 mega

兆

10 -9

纳诺 mano

纳

10 3

千 kilo

千

10 -12

皮可 pico

皮

10 2

百 hecto

百

10 -15

飞母托 femto

飞

注: *10 4 称为万,10 8 称为亿,10 12 称为万亿,这类数词的使用不受词头名称的影响,但不应与词头混淆。

表 4 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国际符号

中文符号

换算关系

时间

分

min

分

1min=60s

小时

时

1h=60min=3600s

天(日)

天

1d=24h=86400s

平面角

角秒

″

秒

1″=(π/648000)rad

角分

′

分

1′=60″(π/10800)rad

度

。

度

1°=60′(π/180)rad

旋转速度

转里分

r/min

转每分

1r/min=(1/60)s -1

长度

海里

nmile

海里

1nmile=1852m

速度

节

kn

节

1kn=1nmile/h=(1852/3600)m/s

质量

吨

吨

1t=10 3 kg

原子质量单位

单位

1u≈1.6605655×10 -27 kg

体积

升

L(1)

升

1L=1dm 3 =10 -3 m 3

能

电子伏

eV

电子伏

1eV≈1.6021892×10 -19 J

级差

分贝

dB

分贝

线密度

特克斯

tex

特克斯

1tex=1g/km

有关法定计量单位及国际单位应用中的几项规定
( 1)各种计量单位在书写时,一律须采用国际符号或外文符号。在叙述性文字中,单位名称及单位符号均可使用。
( 2)单位符号的大写小写必须按照规定。一般来源于人名者,第一字母用大写,其余都小写;升的符号在单独使用时大写(L),与词头组合时用小写,如ml, μl等。
( 3)单位符号后边一律不加小圆点。如kg,mg,g,m等,不可写成kg.mg.g.m..。
( 4)由2个以上单位相乘所构成的组合单位,其中文符号应用居中圆点代表乘号,国际符号可用居中圆点,也可不用居中圆点;单位的先后次序安排应防止误解;如力矩单位“牛顿米”;又如“米每秒”可写成m/s,不可用ms -1 ,以免误解为“每毫秒”。
( 5)密度单位kg/m 3 的名称是“千克每立方米”,体积单位dm 3 名称是立方分米,摄氏温度单位如20℃应读作“20摄氏度”,不可读作“摄氏20度”,30km/h应读成“30千米每小时”。在一组合单位中,用以表示相除的斜线不得多于一条,如药物剂量单位可用mg/(kg·d),而不可写mg/kg/d。
( 6)选用ISU(Internaltional system of units)单位的倍数单位或分数单位,一般应使量的数值处于0.1~1000范围内,例如1.2×10 4 m可写成12km,0.00359g可写成3.59mg,11543Pa可写成11.543kPa,3.1×10 -8 s可写成31ns。
( 7)不得使用重叠词头,如可用mm,nm,ml,μl,但不可用mμm,mμg,μμg,μμl等。
( 8)以乘或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在加词头时,词头通常加在组合单位的第一个单位前,如mmol/L,不用mol/ml。一般不在组合单位的分子分母中同时采用词头,所以ISU不用mg/ml或g/dl这样的组合单位。亿、万等是我国习惯数词,仍可应用。因为它们不算词头,故“青霉素”100万u/dl的写法目前是允许的。
( 9)三位以上大数或三位以下小数每3位数间不用逗号区分,而改用4开空隙分隔。如6,800,100写作6800100,0.001,456写作0.001456。通常4位数可不留空隙,如4300可写作4300。
( 10)摄氏度和非十进制单位,如时间与平面角单位,不得用ISU词头构成倍数单位与分数单位。
( 11)非十进制单位一般在非整数数值中应用分数而不得采用小数表示,如半小时写作1/2h而不可写0.5h。 ( 12)物质的量浓度(简称浓度)单位 今后用mol/L、mmol/L等表示,以取代过去习用的Eq,mEq,g,mg为分子,dl、ml、μl为分母的表示方式,但血浆蛋白质及血红蛋白含量用g/L表示。物质的分子量尚未清楚的,仍可用原单位。M及N均不可用。

注:本帖表示指数的上标没进行排版。

网友B:
IC921最后这帖说得是对的

国际计量大会的原则是:
自人名而来的单位名用大写,其余用小写。
因此大写的有:A、V、Ω、S、F、K、Hz、N、Pa、J、W、Wb、T、H、Bq、Gy、Sv。
根据这个原则,升应该是小写。
但为避免混淆,升这个单位在单独使用时可以大写。

网友C:
好帖!要顶!

升这个单位在单独使用时可以大写。应该大写。这个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代表单位倍率的字母例如p,u,m,(),K,M,G等这些一般都要大写小写严格区分。(见表3)
眼下很多人写单位并不知其义,MA ma mA 都见有。问题不能说不严重。
mA是毫安培
MA是兆安培
算算两个单位差多少倍?就是有很多人不在意!!
所以,此帖好帖!要顶!

网友D:
升的符号在单独使用时大写(L),……

好!

网友B:
“眼下很多人写单位并不知其义,MA ma mA 都见有”

这本来应该是中学物理课的内容。

网友E:
好东东,开眼,收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