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怎么弄

楼主(2007-03-25):
   大家好我的运放需要双电源供电才可以调零,现在我的手里只有9V电源适配器,还有一些7805,7905,7812等电压模块,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正负5伏电压或者比5伏低一点也可以的电压呢?
   还有就是7812的输入电压最低是多少?

网友A:
想不出来

似乎是没得法子了

网友B:
用两个9V的接成±9V的,然后用7805和7905.

如果只有一个9V的电源,那就要用开关电源芯片了,例如34063之类的。

要不就把9V的中间弄个虚地,当作±4.5V来用。

网友C:
可以用ICL7660,7662等

网友D:
如果只有一个9V绕组且负载电流不大

可以用全波倍压整流(实际上就是两个半波整流对在引起),然后用一片7805和一片7905得到正负电源。

楼主:
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用7805做的单电源,7805的输入我到市场上买了块DC9V电源适配器代替了,现在发现单电源无法调零,所以想改成双电源。我的负载电流没多大,只有两个运算放大器和几个电阻,

其实运放是不懂得什么是地,什么是负电源的

网友E:
这个比较好

圈圈说得这个方法不错,如果你对电流和电压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不过估计工作不了多长时间。

要不就把9V的中间弄个虚地,当作±4.5V来用。

带载差

楼主:
继续问

   我主要是担心9V电源适配器的电压不稳,文波大。刚才看了一下icl7660,觉得不错,不过输出电流只有10mA,驱动两个op27运放,正电压用7805输出的,负电压用7660输出的,那么两个op27要多大的负电压驱动电流,10mA够不够啊?

够了

网友F:
顺从你的

7812的输入电压要15V以上,因为他要3V的压差才工作正常工作

3V的压差,正确

网友G:

请问你电源是交变压器吗?若是,可以用一端作地,另一端接两只二极管,两两反极,其两输出便有正负电压.

正确的

网友H:
搞个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I: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J:
这样

另外请教一下什么叫"适配器"?我常见这个词,但一直不知其义,

很好

网友J:
或者这样

这个不错

网友J:
还有这样

稳定性有点差

网友J:
甚至这样

更差了

楼主:
太感谢了

   太感谢各位了,给了小弟很大帮助,这么多方案,再理解一下

网友J:
既然感谢,就请告诉我什么叫"适配器"吧?

网友J:
我的问题有答案了

适配器……就是使得一个东西适合另一个东西的东西

图形适配器就是显卡

电源适配器,就是负责把220v电转换成适合你笔记本用电的东西

蓝牙适配器就是让你的蓝牙模块和你的适配器所在主机通信的桥梁

依次类推

网友K:
最适合的电路是1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