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关于示波器

楼主(2007-03-27):
示模拟示波器的“触发源”按钮是什么意思?正常使用时应调到什么位置?

网友A:
调到波型稳定不动就行

同步触发源,分 + 触发和 - 触发, 内同步, 外同步.

网友B:
选择用哪个信号进行触发.

触发的意思就是,让示波器开始显示波形。

例如你选择触发源为CH1,触发类型为上升沿,当CH1出现上升沿,并且幅度达到触发电平时,示波器将开始扫描,显示波形。你看到的触发点就在这个上升沿上。

楼主: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C:
谢谢,我也懂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