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下面的图

楼主(2007-03-27):
我用单片机DA输出2ma电流,经过一个电阻转化成电压,接到下面电路的输入
转成标准的工业传感器信号4-20MA电流
可是我察了LM741的DATASHEET,好像不能接24V,

网友A:
741可以用24V电源

但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用LM358就可以。

网友B:
这个电路不必担心输入共模电压不能到电源负端的问题

741构成反相放大器,+/-输入端电压都在10几伏,不必担心共模电压不能到电源负端的问题。
不过按照图中的参数,741的放大倍数是-1/5,好象不能实现调零,即不能在输入0V时输出4mA。

输入电压摆幅5V,可知输出电压摆幅为1V,要输出4-20mA电流,上端的那个取样电阻的阻值必须等于1/0.016=62.5欧姆。
要输出4mA电流,取样电阻下端电压应该是24-62.5*0.004=23.75V。
按照图中的阻值,调零电阻即使调到最高点,也达不到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