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ps7250qp问题

楼主(2007-04-02):
请问 那位以前用过 tps7250,我用英文资料里的典型应用电路连线,结果输出的是7v左右,不是5v,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请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个人解释未必准确,请高人来作答

tps7250应该是一个固定输出5v的LDO. 如果你严格按照datasheet上说明做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否你有串入别的电压,导致输出电压被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