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耦合放大器能用在模拟电路中吗?

楼主(2007-01-0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只是电压放大的话,用变压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用光耦很困难

目前不容易找到这么高速度的光耦,另外光耦的线性很差。

网友C:
光藕一般在数字电路中用作级间隔离

没听说过模拟电路中用  楼上说的对 线性不好

网友D:
EN

线性度很差

网友E:
光耦的线性很差是真的。

但也有在模拟电路中使用的光欧,叫线形光耦。当然精度不是非常的高,0.1%还是有的。

网友F(2010-09-01):
有线性光耦,不过频率没这么高,最高1M吧。非线性光耦也有一段线性区,可以简单的使用。如果你是单品点,又是频率这么高,确实是变压器耦合好一点。

网友G:
老式的彩电中AV输入用的就是光耦隔离冷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