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延迟电路问题

楼主(2007-01-02):
我想用555搭一个延迟5s的电路,
我输入的信号是f=1M,q=10%的脉冲,
我想要的结果是一个信号整体延迟5s的结果,
就是输入信号后,5s后才会有输出,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正确
但输出的波形却是 大约 每间隔5s才输出一个脉冲,
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有没有人调试过相关的电路?
敬请指导!

网友A:
上图不可能实现

楼主:

awey兄,要是能解释的稍微多有点就好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稳态就能解决的

要把输入采样存储,延时5秒钟后再还原输出。如果输入是个模拟信号,系统将更为复杂。

楼主:
哦,是样的呀
那我在想想其它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B:
单稳态的方法!

用555就要连成单稳态和多谐振荡,这样你才能实现你所要的结果,单稳在这里我就不说了,你自己查一下就应该会的。

网友B:
补充!

再说一句,用555好像是不能实现的。你看看再说吧!

网友C:
你的参数对吗

楼主:
最近刚另外采购了器件,试后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2008-08-18):
回四楼

假如说输入信号是数字连续脉冲信号,幅度5V.
    那么要做一个延迟,输出同样的信号,有什么办**假如还可以对输出信号的相位进行控制.可否实现?
    需要用到单片机或者是FPGA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