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这种方式让继电器断电后延时,是否可以?

楼主(2007-01-02):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测出继电器的最小保持电流

继电器换12V的(要改电路),应能延长时间

网友B:
加了电容,二极管就不需要加

断电时,三极管的BE极将反偏,可以加个二极管串在三极管的C端来防止。

网友C:
为何不在基极回路加电容延时

网友:
用延时继电器就行

有闭合延时的
也有断开延时的
可以设定延时的时间

网友D:
同意!在基极回路加电容延时!

又简单!又方便!又便宜!

网友E:
让继电器断电后延时

三极管在断电后不工作,因此“在基极回路加电容延时”是废话。

如果不换继电器,那就只能继续增加电容容量,这样势必造成启动问题。
线包绕组电阻才50欧姆,这个设计也够吃力的。

机械延时继电器可以很大地延迟开关动作,但是预料其时间精度很难让你满意。

让电容对线包的放电电流保持在保持维持吸合的电流水平恒流放电,也许可以延长电容的放电时间。这需要很大幅度地改变电路。

考虑改变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