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器PGA204资料中未给出“输出阻抗”这一参数怎么确

楼主(2007-01-02):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关心它?

内部是运放输出,输出阻抗一般很小,而且后级如果接滤波或者A/D的话,输入阻抗都很高的。

万一要,自己接个电阻量一下,
不过最大输出电流是+23mA/-17mA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看看需不需要加个跟随器

你用过它么?
他输出经过10米传输线到AD,您说用加跟随其么?

网友B:
最好实际测试一下

与信号频率、输出阻抗、电容有关,最好实际测试一下保险一点。

网友C:
AD的输入阻抗不会是很高

很多AD带一个BUFF,所以输入阻抗才很高

楼主:
我的AD输入阻抗是13K

!!

网友A:
不解

3楼: 我现在就是想看看需不需要加个跟随器

你用过它么?
他输出经过10米传输线到AD,您说用加跟随其么?

==========================
为什么要把模拟信号用这么长的线传输呢?

楼主:
因为暂时是这么想的

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以后再改进

网友D(2009-08-16):
说的好啊,学习中!

网友E:
不知楼主希望的输出阻抗是不是“0”?
但请问:如果是0,你敢用吗?你外面接的10米线不会短路吗?万一短路了会不会产生无穷大的电流呢?
实际上的任何运放的输出阻抗都不会是0,但通常我们都当它是0,PGA204也不例外。
但对于楼主的应用(不知为什么要这样用),是不该用运放直接连线输出的,几个考虑:电缆的融信负载容易使运放产生振荡;电缆可能短路,给运放造成损坏;电缆可能引入强干扰,导致运放损坏等等。所以至少应加一电阻以隔离运放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