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道题

楼主(2007-02-06):
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链接的原图太大,改成小一点的:792×792规格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6153323602.jpg

楼主:
第二题

原图太宽,改成792*792规格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6153421425.jpg

网友A:
FW:

2:
when key shutdown : 电容放电过程可看作电压源等效,相当于一个由7.2v开始按指数衰减的电压元,放电电流流经R6 and R12.

楼主:
还有第一题大家帮帮忙呀

还有第一题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A:
FW:

Q1:

(a): 先算出端口电压:从环路列KVL,这时的 I=0,受控电流元3I=0,so 相当于断路 : -10v + U5 + U2 + Uoc = 0
      环路电流 I’= +4A
      so: -10v + 5Ω*(-4A) + 2Ω*(-4A)+ Uoc =0
      so; Uoc= 38V(this is the thevenin 等效的电压元)

 (b):在算等效电阻:
      :将所有的 独立电源至零(电压元短路,电流元开路),保持受控元和线性电阻不变,这就是你看到的图C
      :用求输入电阻的方法求等效电阻,随便在端口设个电压值 比如 1V,
        然后求端口电流 : 由KVL:  (5Ω*I) + (2Ω*-2I)+ (3Ω*I)+1v==0,, so I==-1/4A,
      : so   Req=1v/-(-1/4A)==4Ω

      就是这样了。

网友A:
FW:

关于用thevenin 等效是用于处理含源一端口的电路,他实际等效出来的模型其实就是一个实际的电压元模型 ;对于 不含受控元的电路求等效电阻时可以直接把独立电源至零后用求等效电阻的方法求 Req(就是那些传并联变换,Y-Δ变换等),
对于含有受控元的 在求Req 是一般用求输入电阻的方法求 Req。(就是在端口外加激励然后用 Req==U/i 的方法)

网友B:
建议在可以看清楚的情况下不要用大于800宽的图

网友C:
等效

你把电压源和电流源等效合并,然后在等效在合并就ok了,大学电路的基本知识

网友D:
第一题等效不对,D中等效后的内阻是10 OHM

第一题等效不对,D中等效后的内阻是10 OHM

38=4*(2+5)+10
1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