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断关闭、接通AD前模拟电路的电源对AD有影响没有?

楼主(2007-02-10):
主要为了省电,模拟电路和AD都用的5V电源,模拟电路和AD之间应该怎么连接才能保护AD?

另外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在数字电路之间。

网友A:
一般要求芯片先上电,后施加输入信号,至少同时

如果施加输入信号时芯片没有电源,信号源阻抗又很低,则芯片可能损坏。
但信号源阻抗较高时则没有问题,不会损坏。

楼主:
谢谢!

哪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一定的防护呢?

网友B:
在输入加限流电阻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