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极做测试工装,应如何设计电路?

楼主(2007-01-03):
想用单片机做一个三极管测试工装,主要测试放大倍数,用单片机读被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值,并根据被测值做结果显示.请问朋友应如何设计硬件电路?

网友A:
楼主要测的是放大倍数

单片机应该能控制基极电流,测量集电极电流,需要DA和AD。
建议用ATmega8或ATmega48,全在片内。

楼主:
2楼的朋友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2012-11-13):
da输出一个电压与限流电阻形成电流然后使用Ad读取放大后的电流值(电阻采样)后的值进行大致计算即可

网友C:
一般测试Hfe都是在规定的条件下(集电极电流为某个值)的。所以测试时其集电极电流要一定(放大倍数一般是集电极电流的函数)才相对比较准确。

网友C:
所以一般用规定的集电极电流和集—射电压的条件下测基极电流来测Hfe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