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1-03):
各位大虾,有谁用MSP430+ENC28J60实现过TCP/IP啊?

网友A:
25mA/25mA 带中间抽头的

楼主意思好像是要差动输出。
这样的好像没有。

网友A:
这种芯片称隔离放大器

传递信号有用电感耦合的,也有用电容耦合的。价格比较高。
例如AD210、ISO122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