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一28v转为正负15v各一路输出?三者共地

楼主(2007-01-04):
方法越简单越好,最好不用现成的dc-dc
开始打算用7815和7915,仔细一看行不通阿,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负15V如果负载不重可以用ICL7662

正15V可以用7815,负15V如果负载不重可以用ICL7662。

网友B:
三者共地?

网友C(2010-03-27):
要升压啊

网友D:
电流大不大?

网友E:
搭个DC/DC电路吧.
单LDO是没办法的了

网友F:
肯定要DC-DC的Cuk拓扑或者charge-pump之类的转负电压的电路。 LDO肯定没办法的。 TI,LT,Onsemi, 台系的一些厂都有类似的芯片。

网友G:
LDO是不能实现正压转负压的,只有DC/DC了;

网友H:
真想把楼主电源设计好。要告诉各组电源的负载情况,即:最大、最小以及平均负载电流才行。

网友I:
方法越简单越好,最好不用现成的dc-dc开始打算用7815和7915,仔细一看行不通阿,请各位帮忙。谢谢!
引用 楼主:

没用过7915,我想问为什么7915不行??

网友C:
7915?你怎么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