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AD620的小问题

楼主(2007-01-04):
请教,如何补偿AD620的失调电压
使用手册上说输入失调电压是50uv。我要是放大100倍,是不是就是5mv了?有点大,所以想改善一下,英语不大好,在使用手册上没找到怎么做。在此请教一下,希望帮帮忙

网友A:
luck2001

放大100很可能输出饱和了

如果是小信号,输入失调电压是50uv相对你的信号是否合适?

我记得AD620的输入失调电压要经过折算的,和放大倍数有关,

不是简单的查表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还望各位以后多多帮忙.

网友B:
路过

我也用过AD620,也是放大100倍,
理论算下来,那个电阻应该是在500欧姆左右,
不过好象,没有出现楼主的现象。

2楼的可否再具体点。谢过

网友A:
看DATASHEET 的第13页

“INPUT AND OUTPUT OFFSET VOLTAGE”,这一段里有介绍

AD620分输入级和输出级2个部分,一共3个OP AMP

Total Error RTI (折合到输入端)= input error + (output error/G)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Vos;

Total Error RTO(折合到输出端)=  (input error ´ G) + output error

这个就是Vos对输出的影响,就是1楼要的答案;

如果输入小信号相对于Vos太小,那么就选择更高精度的仪表放大器

如果只是觉得5mv这个绝对数字太大,那么你理解不对。

5mV应该相对你的输出信号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