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懂高阶LC滤波器怎么算啊

楼主(2007-01-04):
(无正文)

网友A:
书上有啊

或者用FilterWiz

网友B:
小日本出了本书,看看巴

网友C:
什么巴特沃夫切比雪夫的,查查表就搞定了...

什么巴特沃夫切比雪夫的,查查表就搞定了...

网友D:
!

二阶的可以算,二阶以上就要用软件算了。不过现在通用的LC滤波器都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选用,然后查表填值。在实际应用中自己微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