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问题,(有图)

楼主(2007-01-04):
交流用电容降压,如下图
  运行一段时间后电容值变小,环境温度变化40~-30C之间

   电容值大小为473J,耐压值630V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4163721849.jpg

网友A:
电容串二极管是死路一条,这电路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B:
楼主学艺不精?

楼主:
hehe

说明原理,二极管相当于正向导通,当然还要反向导通

网友C:
w

1uF电容前如果接220V交流电压,C1后面大概可以通过40mA的电流,讲200V左右的压降,后面加稳压管,可以作为直流电压源用

网友D:
看起来象给电池充电电路,问题是什么?

看起来象给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楼主帖的图是个废图,丝毫没有参考意义.

对分析问题无帮助.

估计: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容内部损坏.

网友E:
这样也行吗?
第一次看到
这是什么功能呀

网友F:
正常

可以用做稳压用~!    不过就是零点几伏用而已!

网友G:
电容充满电后就再没有电流了

网友H:
电容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I:
乱批人家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楼主学艺不精?

----
还好,电阻很大,能容忍一段时间,要是楼主改小电阻,不一会电容就“小”了。

楼上的高手可能不看你说明光看图就差不多知道你问什么了

楼主:
交流电压检测,我用正反向导通光耦,以前前面加电阻降压,但要保证5mA左右电流
因为发热原因改用电容降压,但在户外运行一段时间发现光耦导通不足,最后发现电容值变小,造成导通不足。

网友G:
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B:
我怎么乱批人家?

--
引用 网友I: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乱批人家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楼主学艺不精?

>>
画那样的图,说那样的"明",能用什么评语?

--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7楼: 楼主帖的图是个废图,丝毫没有参考意义.

对分析问题无帮助.

估计: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电容内部损坏.

>>
如果楼主所用电路真如图所示,电容器的容量是绝对不应该减少的.

如果电路设计得科学,而电容不到1年就出毛病,那样只会是电容制造工艺太烂,用垃圾材料和粗劣工艺做产品.

网友J:
不解?

电容容量如何减小?它还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K:
给二极管并上电阻

需要给二极管并上一个电阻,不然二极管上有600V以上的压降,很容易击穿.要注意耐压和电容放电时间

网友L:
楼上更强

楼上更强。
应该用桥式整流。

网友M:
电容容量变小的原因是你选了CBB电容

这种电容被击穿以后击穿点金属膜蒸发掉,所以可以自恢复,只不过容量变小了。

电路也有错误,应该用桥式整流。

网友K:
假设了一个应用条件

我是假设了一个交流信号同步的应用环境

网友N:
只用一个大电阻也可以

网友L:
如果是接光藕

如果是接光藕检测的话,不应该并电阻,应该并一个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O:
反并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将上图中的R2换为反并联的二极管,或者使用K3010光耦
原来的光耦可用K1010直接替代
免费光耦请联系签名索取

双向光耦请访问
http://www.18ic.com/htm/opto/K3010_1.html

楼主(2007-02-06):
hehe

LS就是这样很的,只不过后边电平我是用低电平但原理一样
现在发现电容变小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如果前边有二极管,后边串一个发光二极管,没什么发光二极管不亮,单独一个发光二极管就这了,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