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防止干擾

楼主(2007-01-02):
請教各位先進,圖中左方為一台產生5kv(ac)測試設備當測試右方高頻變壓器時偶而會出現設備被干擾現象,如重起或是控制異常(輸出錯誤或是不受控制),判斷是數位部分受到嚴重干擾.干擾源應該是當輸出端接觸待測變壓器時會產生電弧現象此電弧頻率不一定(測試電壓不同就不依樣,測試電壓從1.2~4.75KV).
請教是否有好辦法抑制干擾或是有效隔離干擾防止數位部分動作異常.謝謝指教!

网友A:
!

繁体字很难看的!

网友B:
RE:

1、AC输入加线路滤波器
2、一点接地
3、电磁屏蔽

楼主:
繁体转简体

请教各位先进,图中左方为一台产生5kv(ac)测试设备当测试右方高频变压器时偶而会出现设备被干扰现象,如重起或是控制异常(输出错误或是不受控制),判断是数位部分受到严重干扰.干扰源应该是当输出端接触待测变压器时会产生电弧现象此电弧频率不一定(测试电压不同就不依样,测试电压从1.2~4.75KV).
请教是否有好办法抑制干扰或是有效隔离干扰防止数位部分动作异常.谢谢指教!
谢谢指教!awey
但是请问所说的电磁屏蔽是针对数位电路还是整个电路,可否比较明确说出

网友B:
从传导、辐射和电路内部三方面来考虑

1、AC输入加线路滤波器,阻止传导干扰
2、一点接地,减小电路内部的干扰
3、电磁屏蔽,阻止辐射干扰

从描述来看,辐射的干扰比较大,所以,最好将整个电路屏蔽起来。
电路内部的高压输出部分尽量靠近输出端,引线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