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可控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最近在做一块扳子.电路中需要一块可控电压输出的片子,要求在单片机的控制下能0--5V的电压输出,256分层值.那位大侠用过相关的片子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按楼主的描述,好像就是数字/模拟转换

DA输出不是5V也没关系,放大就是了。

网友B(2010-12-15):
用一个da芯片就行了。

网友C:
不需骗子,一个电阻一只电容足以,只是.......,楼主需耐心等待,因为电阻没储能功能。

网友D:
推荐一款max522,8bit,双路输出。还行。
可以给你个电路图和程序(AVR,C语言)。zkkov200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