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单电源运放做跟随器

楼主(2007-01-13):
请教各路大侠,能否用单电源运放做跟随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
要求供电电压:0~36V,输入信号频率在2KHz以内,其他不作要求。
谢谢!!

网友A(2007-03-16):
回复主题:请教:用单电源运放做跟随器

RC4558就可以了.

网友B:
LM324,LM358等通用运放都可以。